Y430P 屏幕分成2块显示

楼主(2019-05-02):
Y430P 屏幕分成2块显示 有时4块显示   单独外接显示器正常  屏线 屏幕都换过 哪里有问题 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显卡啊,先加焊显卡,,,,,加焊显卡

网友B:
这应该是4分屏,主要检查显卡,先加焊一下再试就能确定问题了。

网友:
主要检查显卡  先加焊显卡,,,,,加焊显卡

网友:
先加焊显卡。但是温度不要太高。如果还是不行就用风枪吹一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啊,先加焊显卡,,,,,加焊显卡

加焊完 直接开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4分屏,主要检查显卡,先加焊一下再试就能确定问题了。

加焊完了 不停重复的重启  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时候你就需要先吹吹显卡试试 如果吹完点不亮了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