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S不开机

楼主(2019-05-02):
品牌型号:机械革命X6S故障: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
机器客户后盖没拿来,修好后在BIOS看到的型号是X6S,L
故障不触发,待机0.008 按开关无反应,直接拆机,因为没有图纸,万用表随便测了一翻,只有一个5V电压,3.3V待机没有,论坛搜了一遍没找到图纸,这款机子与普通联想 华硕不行,不能很快分辨出待机3V 5V电感,没办法直能找芯片型号 查资料, 3V  5V之前有两个小芯片, 5V不管了,直接看3V小芯片,型号为:AJPF_618搜了一圈没这个东西,最后上淘宝搜索:AJPF618之后得到另一个型号:NB671,这个芯片可以下载到PDF, 下面有芯片资图 ,1脚VIN正常 13脚EN3.3V正常,主板先放着,直接定芯片回来搞,3三后芯片到了,突然一个念想,拿万用表测了一下,尼玛芯片又白定了,3V电感对址不正常才几十欧,平时经常都测对址,这次竟然没测,经测试烧机桥坏了,桥 到了换上测对地300多正常了,开机电流一跳上升2.多,亮机了,
经验:修机得细心
3.3V待机芯片:AJPF618 实际为(NB671)
5V待机芯片 型号记不清了实际为(NB675)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插眼 。.

网友:
这种芯片好像是比较容桂损坏!!!!!!!!!!!

网友:
我这有个火神v5 跟这个板子一样 大短路 后测量显卡方面短路 但管子没烧坏 板子也没有明显烧坏痕迹 最终没修好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坏了

网友:
hh哈哈 我也试过这样的疏忽

网友:
这类机器的板材总觉得不咋地啊

网友:
这板子有图,一位版主发得,板号在显存那里你注意搜一下。

网友:
突然想对楼主说一声你这机器会不会开机好久才显示?另外你开机多试一下是不是差不多半小时就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