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AX 小米NOTE 不开机发现一个共同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05-02):
头段时间 楼主接到了一台小米MAX 一台小米NOTE ,,都是同行的 ,一个是换电池导致不开机 开机重启(小米MAX)一个是小米NOTE  换尾插导致不开机 。
小米note楼主大概看了下方框图,充电直接跟主电源想通转换给电池,刚好手上定的主电源还有两颗 ,先换了一颗试了下,开机100毫安左右定住,依旧不开机 ,测量了下主供电有输出,但是PM8841 L614有一路 VREG_S3B_1P15供电没有,查了一下线路直通CPU MSM8974,是VDD_MODEM供电。再说回来小米MAX,那个是换电池导致不开机,真衰,查到 电源U603 L606这一路供电 vreg_s1a_0p9,也没有,也是指向CPU 基带?想请教各位师傅,这路供电跟开机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基带供电?是不是在手机开机后才会有输出?
怎么会这么巧两台不同型号手机都指向这一路供电没有?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是两个测量点

网友A:
不带胶的u直接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胶的u直接加焊试试

加焊了,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