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通病,维修

楼主(2019-05-02):
今天收到三块主板,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现象似乎相同

通电,可触发,跑马卡显示00。跑马卡上待机电压灯亮,复位灯亮,其余不亮。
用万用表测试,一张板子USB全部接口对地,证明南桥已坏。换好南桥,正常开机!
另外两块板子电压都正常,CPU也在工作。一般都是先刷个程序试试。
刷了程序,仍然如此。
用试波器量BIOS波形,检查出有一张BIOS有波形,(可以肯定北桥和CPU问题链接之间的问题。BIOS有波形,说明CPU正常工作。检查北桥与CPU连接线没有发现问题,说明是北桥本身的问题。)将北桥用风箱焊一下就行。
一张无波形,说明CPU没有正常工作,只是CPU电压正常。拆开发现CPU接触点有散热膏,清理完后,发现已有接触点趴下。用针将其调整,高度和位置一定要协同,不可用镊子。
再用洗板水擦洗。(一定要是顺向擦洗)清理完,就可正常开机

唐茂标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问题太简单了吧。像这种问题居然还发帖

网友:
这板子还用换桥?二手多的是,不过技术可以

网友:
发帖应该顶一下,希望多发技术贴,有时间了就好好编辑一下

网友:
楼主细心胆大的基本功扎实   效率高才是王道

网友:
老板子了换桥费心啊,没事时只要银子到位也可以换换

网友:
只要有收入,手电筒都修,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楼主是个仔细的人

网友:
现在赚钱不容易呀,楼主生意思不错

网友:
除了第二片,有修的价值。 另二片不值得修。
81桥太贵。 杂牌G41,卖出去怕不稳定。
赚钱要紧,生誉也很重要。一般杂牌的我都不卖。

网友:
桥 好像85     不值得了吧                            ·

网友:
这775的板 华硕才50一块还送E5700 真不知道楼主维修能收多少钱一块.主板换桥真的太吊了.这们这台板桥坏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你是技术老手,故障分析的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