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 HR 10267-4黑屏 掉电

楼主(2019-05-02):
机子拿过来会黑屏  师傅维修经验教我说是3V和5V滤波电容通病
换掉就好了

发帖长点积分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问题都发出来?这款机器的电容是通病好吗

z-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问题都发出来?这款机器的电容是通病好吗

小小白 增加点积分  获取点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