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730显卡背面的复合管,是什么沟道

楼主(2019-05-02):
铭瑄730显卡背面的复合管,MA开头后面一个横P

网友A:
应该是双2n7002的管子........双的那种 笔记本主板上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双2n7002的管子........双的那种 笔记本主板上很多

NPN+PNP是K27,我测试过1脚和4脚多是接地其它脚不清楚,我不知道是双N还是P+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PN+PNP是K27,我测试过1脚和4脚多是接地其它脚不清楚,我不知道是双N还是P+N

就是这个呗 随便找个笔记本主板打开图纸搜索2N7002 很多的

网友:
是双2n7002的管子

网友:
这个就比较难查了啊,不过可以用万用表粗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呗 随便找个笔记本主板打开图纸搜索2N7002 很多的

找到了,笔记本上面找了很多个多不行,K27应该是N+P的复合管,后来在V星AM2主板找到一个完美点亮

网友:
两脚供电一脚输出,这个V星650tiboost上面有盈通960核心供电芯片旁边也有双702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