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15IBKN机主玩游戏时黑屏 点不亮

楼主(2019-05-02):
机主玩LOL时突然黑屏,平时温度也很正常,拿过来看开机正常电流到2点多安,键盘背光灯也亮,键盘大小写灯也可以亮,电脑应该正常工作了,就是屏幕不亮。拆机拔掉电池开机电流就到1.0几然后电流掉到0.9多点,这个时候按大小写建大小写灯可以亮,所有电压也都正常,除了屏幕应该是全都工作了。清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原来是桥短路了,现在换完桥后就是屏幕不亮 键盘大小写灯都正常,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7-09):
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机器,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大小写键可以切换,不过屏幕不显示,也没有暗影.不过我这台还没有拆封修过,看来这机器还真可能有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