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法激活维修案例

楼主(2019-05-02):
同行送修苹果6一台,无法激活。
说原来好着,就是反应慢,然后抹掉就无法激活,刷最新版本也无法激活。
到手测试确实无法激活,爱思激活提示无法获取数据。验机发现无异常,拆机检查手机无拆机维修痕迹,硬盘没有动过,非扩容机

查阅资料,导致无法激活有2个原因,扩容没写wifi蓝牙地址,还有就是12系统加入了nfc验证,nfc故障会导致无法激活。既然没有拆修扩容,那么问题锁定nfc。于是风枪500度取下nfc,怕cpu爆,心急了,取下发现掉好几个点,查图纸都是空点。

空脚就不用管了,打阻值,量供电,发现都正常,于是废板拆个nfc装上,开机顺利激活

网友A:
厉害,大哥,在哪查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大哥,在哪查的资料

就在迅维论坛查到得

网友:
哗众取宠,还500度

网友:
不懂别逼逼,你确定500度不行?

网友:
500度很正常,

网友:
500度完全可以,高温快取,不懂的别乱叫

网友:
大哥,高温快取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