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0G3-6050A2822301-MB-A01 不触发

楼主(2019-05-02):
         客户寄过来维修的一台 惠普 840G3    说不开机,我插上电流表待机大短   把我高兴的。打开盖一开傻了5V 待机芯片都炸了半边,旁边都烧焦了,马上去下去下芯片,用打磨机 慢慢磨  还好  纸烧了 两层  旁边也烧的不宽,处理好后上绿油。找了张主板高清图看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后,马上网上定了两个芯片回来,第二天芯片回来了,到论坛里找图纸发现 怎么找都没有,马上找了待机5V的  芯片PDF  , 装上飞好线
   上电 0.003不触发,呃  还有问题,是不是 芯片没连脚了 还是  漏了什么,测量对地阻值是发现,11脚开启引脚居然只有45欧了,把芯片拿下来后,在测量还是45欧,那就不时芯片的问题了,看了看尼玛引脚那么小旁边焊盘由多没法烧板,只能寻线,没图纸寻线很痛苦啊,寻了10多分钟 终于找到了此引进是相连到U4411的第3脚马上去网上找此5脚芯片的图,怎么也找不到,没办法只能找个类似的芯片图做参考, 拆掉U4411后,5V待机芯片阻值正常,料板上找个类似的装上去后,上电触发0.045不跑马了,后级还有问题,测量各个电感电压发现只有CPU电压和集显电压没有出来。马上到论坛找CPU芯片图纸,测量37开启引脚有3.3V,13脚0V,断电测对地阻值0欧接地了,拆掉芯片在测量阻值正常了不接地了。赶紧又从网上定了个NCP81028的CPU供电芯片,芯片回来后装上,还是0.045不跑马,直接量13脚只有3V ,查相连的电阻的阻值200多欧 ,一般芯片的主供电要么0欧,10欧,或者20欧 ,200多欧偏大了,从料板上拆了个0欧电阻换上。触发上电一路小跑亮机了,

网友:
这个曲折,但是,厉害,支持!:aiqian: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分析的很是透彻,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