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50 BQ24780 不充电一例

楼主(2019-05-02):
碰到一个L450 比较新的THINKPAD 机器毛病为不充电。客户是一个单位的。他们整批采购的机器。客户的描述是用其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上的电池装这个机器上还是不充电。拿到后发现电板测底没电了。我叫客户拿一个其他机器上的电池我测试确认一下。客户不肯,说是没时间。。用其他型号的电池装上也是一样。测试充电电路各电压都正常。跟客户报价说先换充电芯片再说。报完价格。直接换了充电芯片发现毛病一样。由于不相信客户的话。所以又去订了个原装电池。发现还是一样,无奈之下就扔了两天。今天有空又拿起这个板子开始修。这个机器有个特点。新电池装上去也不开机。只有当外接适配器插一下。内置电池才会有电压输出。才可以单独开机。从这点感觉充电电路本身无什么问题。如果是充电电路的问题。怎么可能连放电电路也不来呢。想到可能是BIOS 程序引起。从官网下了个升级程序。刷了BIOS 结果充电好了。发这个帖是感觉很特殊。由于BIOS 程序引起的不充电。应该是EC 程序不正常引起的。刷BIOS 的时候连EC 程序一起升级了。目前正常。发帖做维修记录

总结:以后大家碰到不充电。请也注意一下BIOS 。尤其是EC程序。

由于BQ24780充电芯片很新,找不到相关图纸。我这里用的事其他型号的图纸发一下

带BQ24780 的 图纸   NM-A471

网友A:
贴子看一半的时候感觉要刷BIOS和EC了,果不其然

网友(2019-06-19):
我也遇到了一台yoga的电脑不充电也不放电,EC的BIOS怎么刷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子看一半的时候感觉要刷BIOS和EC了,果不其然

我感觉,只是ec程序问题,bios应该不需要刷

网友(2020-07-18):
应该要刷BIOS了

网友:
thinkpad硬件查不出问题,通常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