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大短

楼主(2019-05-02):
苹果6s前置闪光灯一打开就烧背光u4020,已经更换两次了,都是同样的故障,有没有知道原因的

网友:
闪光灯换个试试?

网友:
屏幕补光换不了的呢

网友:
闪光灯和背光有什么关系

网友:
闪光灯线路有短路,自拍闪光灯的升压借用了灯控的升压线圈

网友A:
灯控旁边那个玻璃晶体的问题,没装或者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控旁边那个玻璃晶体的问题,没装或者没装好

谢谢,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