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K 1.03 不亮维修

楼主(2019-05-02):
华硕H61M-K 1.03  不亮,查小喇叭不报警。
测试PCI16 A11脚 0V ,无复位。
无复位安时序走,应该现有PG,找到CPU PG产生源为RT8876B,查图纸为PG35脚。测量有1.05V,这电压应该是CPU核心电压。
找来点位图,发现RT8876B 35脚经Vcore接一电阻上拉,送到三极管C级,测试该三极管B级有3.3V高电平。判断该管坏。
经换上开机小喇叭一声报警,应该是正常了,但是就是不亮屏,测试PCI16 A11脚 3.3V ,正常。
找来独立显卡装上,发现可亮机。
经多少测试,发现用集显接VGA接口,轻轻插入时,屏闪了一下。判断集显正常,应该是输出不亮或线号短路。
示波器测试BGR三脚均有波形。
打开点位图,发现BGR与行场信号都经小6脚芯片相连,查图纸发现是二极管芯片,经测量发现有几组二极管短路。
经换上后,正常。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可以轻松的修理了!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   希望楼主能直接上主板故障地方的图纸    以后遇到类似故障就可以依样画葫芦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有捷径!!

网友:
思路清晰,快,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