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屏后,我的自动调节亮度的按钮不见了,直接显示关闭.

楼主(2019-05-02):
怎么办怎么办,想哭.

网友A:
X换屏需要用设备把旧屏编码写入到新屏里面,才会有原彩功能和自动亮度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X换屏需要用设备把旧屏编码写入到新屏里面,才会有原彩功能和自动亮度功能

可我就换了外屏.

网友B:
触摸上有盖板码需要写进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上有盖板码需要写进去即可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把感光扣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感光扣坏了

不知道,换完屏幕就坏了,现在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