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换电池

楼主(2019-05-02):
今天签到第一天,先出来发一贴、其实苹果最讨厌换电池键盘嫌麻烦 既然换就不用温柔对待直接暴力硬上三五两下十分钟拆了下来

网友:
不是随意暴力的哈  不要误导看客……
拆电池还是要注意点的  有胶最好不要搞破

网友:
等你强行弄冒烟就凉凉了。一般我也是按照你的做法

网友:
用塑料胶产产、别用铁棒

网友:
用大片的那种塑料铲子,然后沾点酒精就很容易弄下来了,加油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