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保隔部分烧糊

楼主(2019-05-02):
机械革命保隔部分Q41像个复合管烧糊了,型号看不到,板号是NTSN158-1310
有没有人在修这个板子可以帮我看下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是个P沟道的管子,找到图纸了,烧掉保护隔离发现公共点阻值才27欧姆,最后发现是显卡供电复合管子短路引起的,没芯片换要明天才有结果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牌子的机子。。不过很多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
通病,图纸用鑫制造搜 火神,pq103那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P沟道的管子,找到图纸了,烧掉保护隔离发现公共点阻值才27欧姆,最后发现是显卡供电复合管子短路引起的 ...

你好图纸在哪里找到的?

网友:
通病,以前没图纸修的不知道有多痛苦

网友:
修了这个。那个充电芯片也得换了

网友:
多修几次就知道了,是显卡供电的一个复合管损坏了,有时公共点,电流太大,导致保护隔离的管子烧掉。

网友:
是显卡供电的一个复合管损坏了

网友:
                   我接到一个直接烧穿了的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个P沟道的管子,找到图纸了,烧掉保护隔离发现公共点阻值才27欧姆,最后发现是显卡供电复合管子短路引起的 ...

你果真找到了图纸?我一直认为这个同方代工的板子是没有图纸的呢!这个垃圾代工厂。

网友:
这种管一看就是普通的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图纸在哪里找到的?

去论坛搜ntsn1511有个首发的,就是分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果真找到了图纸?我一直认为这个同方代工的板子是没有图纸的呢!这个垃圾代工厂。

去论坛搜ntsn1511有个首发的,就是分多

网友:
这个就是P的 单管吧  不过这个的功率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个还算好修   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地方就是被壳子上的那个硅胶垫给坑了,一定要记得拿掉

网友D:
这个应该好简单的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好简单的啊 。。。。。。。。。。。。
是啊,看看图纸是很简单,就是烧的感觉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