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545开机无显。

楼主(2019-05-02):
这款LA-c412p主板是高度集成的,连他妈南桥都没有。开机电流0.5左右,一插内存就只有0.2多点。各大电感都有电压。3v待机电感开机一端有3.3,另一端就只有2.6,老哥们这个什么情况,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
另一头有贴片电阻或者电容变质,造成微短路,会拉低电压,或者电感后级有烧坏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