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ET2013板号:ET2012E 2.0白屏,海尔T6-3板号:DA0JW2MB8D0 rev d 独显不...

楼主(2019-05-02):
1.海尔T6-3板号:DA0JW2MB8D0 rev d 独显不跑马

故障:触发上电不跑马

维修:①刷bios

   ②测cpu复位信号RESET#  1.1V正常

③测内存smbus无波形,有3.3v电压,打值SMB_RUN_CLK 670,SMB_RUN_DAT 528.一般来说内存smbus的阻值都是差不多大小的,此处有问题,查图发现通过Q41到桥芯片,Q41的3   6脚打值不正常,这2个脚只到了南桥,没去其它的地方

④换南桥后,打值正常了,上电可以跑马但是还是没显示。外接不显示,键盘灯不亮,屏接口的edid有波形,换屏幕,一样,测屏线通断正常,又刷BIOS还是不行

⑤在换一个桥可以显示了,合成bios解决开机慢的问题

网友:
海尔的要是自己有桥还好说,要不感觉划不来。。

网友:
可以,第一台感觉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