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R9s Wi-Fi 无规律断网、时断时连

楼主(2019-05-02):
机器送来时顾客说Wi-Fi连上后自动断网。经测试发现是不间断的断网,黑屏、亮屏都断网。把屏幕点亮后又自动连接。Wi-Fi信号没有问题,便拆下Wi-Fi模块重值、安装过一个小时故障依旧。换了一个故障解除

网友:
显示排线坐左边最大的IC就是Wi-Fi模块

网友A:
R9splus同类故障遇到了,但是息屏待机时间长了,信号还是会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9splus同类故障遇到了,但是息屏待机时间长了,信号还是会断开。

我这个也出现了,正在排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出现了,正在排查呢

你换个wifi模块旁边的时钟试试,我的测试试是wifi不能用的情况下有两路通向CPU的电压没有。

网友:
谢谢,我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