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 TPN-Q113电池开机,电源不开,在查电源一样充电

楼主(2019-05-02):
HP TPN-Q113,板号DAOU33MB6D0 REV 电池开机,电源不开,在查电源一样充电。光电源开 触发就掉电源待机 0。001 ,按开0.025    。像保护隔离没过 不是太懂。在琢磨。开机 RSMRST 3.3V 瞬间掉PWRBTN#没有电压。电池开正常。是哪里问题啊?麻烦大神教教我  附上 图纸和 BIOS 芯片

网友:
充满电了再试一次呢?

网友:
觉得是充电与电源控制的问题,我更不懂,小白一个

网友:
bq24738换个也许有惊喜,以前碰见过联想类似问题,充电芯片换了就OK

网友:
先换保护隔离的管,接着换芯片。。。。。

网友:
换隔离芯片,管子

网友:
难修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