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X442UQ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02):
客户拿来的时候交代:电脑正在运行中,床上摔到床下了,捡起来的时候,电脑未关机。反应很慢、自动关机。   现在我把自动关机问题解决了。反应很慢的问题无法解决。系统装好,驱动装好,处理器占用率100%。后台软件全部关闭后,处理器占用30-80%。打开一个浏览器和一个QQ,立马飙升到100%。开机需要2分钟。系统做了很多个,还是同样故障。硬盘换了全新固态还是一样。实在是无思路了。
难道是处理器摔出问题了?配置为i3 7100  8GRAM 集显。

网友:
补充下,客户机子为一个sata 固态,光驱位还安装了一个500G HDD。我将固态换到光驱位,速度还是一样的慢。测试的时候 hdd硬盘是拔掉的。

网友:
如果是单U的话加焊一下cpu试试。

网友A:
估计是cpu脚位或者跟cpu相连的器件摔脱焊了,加焊看看,另外测试看看有几核在工作,不然单核工作肯定运行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cpu脚位或者跟cpu相连的器件摔脱焊了,加焊看看,另外测试看看有几核在工作,不然单核工作肯定运行慢 ...

在做bga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集成处理器,不想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