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X99-UD4-REV;1,1,主板(故障问题不开机反复重启)主板BIOS备份

楼主(2019-05-02):
技嘉主板GA-X99-UD4-REV;1,1,主板(故障问题不开机反复重启)主板BIOS备份,求大神测试

7.98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9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为测试!

网友(2019-08-14):
这个是好的程序还是有问题的程序  主板不触发想刷一下第3个芯片看一下

网友:
刷了  2 号   测试 原来不过内存(插小喇叭会滴滴叫) 变为不断重启  刷官网bios  也是 不断重启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这个BIOS有这么多个吗?

网友(2020-01-03):
bios只有1和2吧,拆掉一个就行了。刷那么多什么含义啊?
机器不断重启,可能是bios已经损坏了。

网友:
住bios已经坏了?

网友(2020-04-09):
我的也是不断重起,1与2,其中一个坏了,我把好的放到2上面,还是不断重起

网友:
我今天修理技嘉GA-X99-UD4 1.1的板通电风扇转转停下,刷了官网F23版本BIOS亮机了的

网友(2021-06-20):
我的不开机,风扇反复转下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