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p6主板掉电HM55平台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5-03):
      在实地108期再次领到一块板,一看是HP的板子,英业达代工HM55平台的。

     首先观看全板有无动手脚,基本每个PWM旁都动过了,打值再说,打值一切正常,那就上电吧!
待机0.01正常,不装CPU能上电到0.01-0.07,测待机3和5V除CPU和集显的无其他电压都有,那就装CPU吧!0.01-0.07-0.42-0.56-0.05-.....反复掉电,尼玛。。。。。看来不简单。

       用示波器测CPU和集显电感前端都有瞬间波形19V左右,那芯片基本动作了,饼哥以前说过英业达OCP电路PG和电压有不正常的会出现整板掉电问题,可能是哪个PG拉低了!一顿PG找。

分别装cpU和不装U拆了V1.5_PG和V1.8S_PG也掉而且她俩有发出PG,集显目前没出不会引起掉电的忽略它,测ALL_PWRGD_IN有3.3V电压那就算她正常吧!二级转换不装U测时都有,那接下来只要PG汇总的都要查!

       测量CORE_PWEN和ALL_PWRGD_IN都有3.3V,这个套套形状的与门输出有瞬间1.0V的高电平,此时陷入了维修困境,突然一想老子抓个PLT_RST试试,在无线网卡22脚测有瞬间波形但被拉低了。无语了!那就测测桥有没有读取BIOS,此板是EC和桥共用一个BIOS。就在这时把示波器笔放在1脚CS#通电时,尼玛示波器出现个大波浪,瞬间看电流表0.11了,卧槽短路了。马上断电,靠,扩大故障了!老师说过不烧几下不知道自己有多牛B,哈哈!一测一模待机芯片发烫,3V线性短路,5V正常,还好PWM后极没挂。断开3V结点打值待机芯片方VREG3不短后极短,顺着图纸找进了EC,拆掉EC旁滤波电容还短,那就是EC挂了。果断拆掉不短了。订EC吧2个IT8572e。....
       EC到了也是坑。第一个换上不行EC_RST都被拉低到1.5V了,换上第二个全部正常,PWM3和5V都正常。回到原始故障了!打了下BIOS的1脚有动作,淘宝的卖家真是坑货。4元一个运费8元还发坏的给我。。。。。。
      这次我就不查信号了,观察外设,通电瞬间发现网卡灯常亮,果断拆掉网卡,上U不掉电了,集显和CPU电都出来了,但是电流稳在0.56左右应该还有问题。

       继续查到CPU_CLKEN#发出的时钟开启经过上拉3V上拉发给EC的SB_PWRGD和IMVP_CKEN#经过转换给时钟芯片作为开启,测到EC的SB_PWRGD无电压,仔细检查是EC这个93脚被我空焊了,我去,果断上锡,看来真的是焊工决定主板的生死,OK上内存再次上电电流到0.95在慢慢升到1.01这也不对啊就是空电流。测量内存的的供电、时钟、SMBUS、spd和复位了,SMBUS正常,SPD也正常,查内存假负载上时钟0.4V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且复位DDR3_DRAMRST#装U一直为低,不装U为高。正常应该瞬间高低高跳变。才是认到内存了啊!

        再次检查到14.318时钟芯片的2脚被人为接地了,靠,图纸是接地不装的,应该悬空的,果断铲掉,在上电,电流很快的跳变0.01-0.05-0.5-0.8-0.94-1.02-0.95-1.1-1.3亮机了,修理期间和同学调换过BIOS一样不显示卡在0.94,现在熟悉的HP LOGO出来了,欧耶。

      请允许我小开心一下。哈哈!斧头帮重现江湖。:lol:lol

上传此板BIOS,论坛没有英业达的只有广达的。:lol

网友:
这维修已经达到工程师级别了,我连信号走向都没搞清楚,看来还够学啊,楼主非常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英业达代工的主板

网友:
108期,这期实地的,学习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

网友:
这个手指头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幽默   戒指也不错

网友:
现在坏的芯片太多了 特别是那些晶体的   vt1324那种 不是全新的基本都是 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