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能正常识别适配器不充电之李鬼篇

楼主(2019-05-03):
地点:美丽的风筝都
完成时间:201951
主角:DELL Inspiron 11-3168
表面故障:开机报适配器错误,要求接入45W以上适配器,进系统提示电源接通未充电
参与主要设备:MSO1104Z
发贴目的:一如既往,没分了,下不了资料了,来骗分的~~~

首先确认故障,接上维修电源,发现电流起来了,有充电流啊,开机未报错,系统中显示充电正常,实际电流也正常,多次测试都正常,但随后的测试中发现问题大了,用原装适配器就报错,换用维修电源就正常,换了N个原装适配器都异常,每次换回维修电源都正常,陷入深度思索中。
再想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拆机测试吧,先让病号露个脸:

发贴的时候才发现当时没有留下太多照片,故障点照片没有了,好在是故障比较简单,波形图也在。
首先检查电源口和连接线是正常,翻翻图纸吧,结果发现我没有图,咱的论坛也没有,万能的马云家也没有,看来又是眼功夫了,跑线前先测一下接口处的适配器信号吧,抓 了几张波形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又调整了一下示波器抓 了一次终于发现点端倪:
估计多数都看出问题来了,新入行的朋友看不出来也没有事,看完贴子一比较就知道了。我也是晕了,这时候才想来,明明用维修电源测试正常,非要在这个冒似正常下状态抓这个李鬼,换原装适配器来一张:
这下明显了,现在注定了这个病号是有救了。现在分析一下,从波形看适配器和主板EC的通讯是建立了,只是信号不稳定,用维修电源能正常也说明了这一点。接下来只能是跑线找出李鬼了,一顿狂戳后发现相关联一个增加型场效应管,还与一个普通场管和电阻关联,在EC之间是否还有其它元件关联就不分析了,因没有图纸无法准确分析。因为这个增强型场管是与我们检测异常信号点最近也是现在发现的最有可能损坏的元件,所以首先更换它。
更换后再测波形,信号稳定故障排除!
故障并不复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看贴加分是美德~~~~~~~~

 会员166596100鑫豆2024-4-18 13:54
 会员447831100鑫豆2023-12-4 15:39
 会员1123448100鑫豆2023-10-24 14:09

z18726405490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post_deleted

网友:
这不错,最怕这种不稳定的机器,运气好一下秒杀,运气差能搞死人。

网友:
老司机稳稳得!

网友:
你测的是哪里的信号波形呢?

网友A:
你是测的PS_ID信号还是哪里的呢

网友:
修的顺溜,麻利,老手修机简单明了

网友:
這李鬼抓得準,佩服佩服!
剛開始我還在想估計是EC部份哪個電容引起干擾呢,結果有點出乎意料。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示波器的话不好查出来吧!

网友:
我的设备都不齐全,这个我是搞不定了,又涨见识了,谢谢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的PS_ID信号还是哪里的呢

应该是EC跟充电芯片还有充电接口通讯的SMBUS 总线

网友:
请问楼主DELL适配器的这个波形是开机一瞬间有还是开机后一直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测的PS_ID信号还是哪里的呢

是测的PS_ID信号,从接口处测的~~~~~~~~~~~~~~

网友B:
要是我修不出来

网友C:
应该是PQ1不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PQ1不良了。

不对,按你发的图纸是PQ2不良~~~~~~~~~~~~~~~~~~~~

网友:
戴尔很多机子用可调电源充不了电。用适配器可以,你这个正好反了。。。。

网友:
分析清楚,思路明确,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专业,示波器学了都不记得了。能用示波器的都是高高手。

网友:
我也习惯用示波器!就是麻烦些

网友:
楼主技术牛比,设备齐全呀!没碰过类似的问题,收纳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技术老道

网友E:
不是电池与IC  之前通讯问题,,,应该是电源的检测信号到Ic之间出问题了吧

网友:
收藏,这个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加分了,不正常的波形能画出是那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池与IC  之前通讯问题,,,应该是电源的检测信号到Ic之间出问题了吧

没有人说电池与IC通讯问题啊

网友:
厉害,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思路

网友:
厉害的大师傅,设备的确不错,思路也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修不出来

不用PQ1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按你发的图纸是PQ2不良~~~~~~~~~~~~~~~~~~~~

前不久我修过一个PQ1不良的,导致PQ2不能导通。

网友:
细致的问题还是示波器好些

网友:
可能是自己的技术不够过硬   没有看的很懂

网友:
去年我也遇到一天戴尔笔记本  不充电  电池 充电管  充电芯片  ec  基本都换了 还是不充电  最后客户也不修了

网友:
感觉这种DELL的和苹果的那个SYS_ONEWIER总线很像

网友:
原来还是PS-ID信号出问题导致的电源适配器检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