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台戴尔5545,不过内存。

楼主(2019-05-03):
版号LA-C142P 可以触发就是不亮机。裸板电流0.5左右,应该是正常的。一加内存可以上到0.5马上就掉到0.26,应该是不过内存。求各位老哥支招。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不过内存,加个内存就掉电  。。。

网友A:
要确定是不是有过内存可以测量一下SM在线来大概判断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确定是不是有过内存可以测量一下SM在线来大概判断吖

需要示波器?

网友:
若要测量总线相关的需要用示波器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正常吗,集显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