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拆华家乐油烟机触摸面板不听使唤的问题

楼主(2019-05-03):
家有一台华家乐型侧吸式抽油烟机用了2年多,突然触摸面板失灵,按“电源”不能开机,“爆炒”档变成了“电源”档,每次先要触摸”爆炒“档才能开机,”中速“档变成”高速“档。。。。。总之,触摸面板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趁这几天休息拆开这个触摸面板电路板看了看,清洗了一下,再把控制电源板拆开看了看肉眼也发出不了什么。重新装上再试还是照旧,不服气,又拆了一遍在路测量了一下触摸芯片的几个脚对地阻值,也没发现什么短路。。。。没办法了,重新装上先用着吧,哪知道装上后又恢复了正常,现在也百思不得其解是何故障,望电路高手指点一下问题根源在哪???谢谢了!

触摸面板电路板

电源板

网友:
板子漏电了。洗板水洗洗看,板子漏电了。洗板水洗洗看,板子漏电了。洗板水洗洗看,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考虑 滤波电容,,,,,

网友:
测测与按键相连的电阻阻值对么。按键的开关大部分都是靠阻值区分的。电容的还没研究过,不过你说串键了感觉和按键的那种问题差不多。也有可能和楼上说的漏电。还有一种可能是ic坏了。一步一步的排查吧

网友:
搜了一下,ftc334是靠四个引脚的高低电平区分按键的。你也可以测一下那4个脚和主芯片之间的电阻阻值正确么

网友A:
https://m.baidu.com/sf_edu_wenku/view/6e002920172ded630a1cb6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m.baidu.com/sf_edu_wenku/view/6e002920172ded630a1cb696

非常谢谢师傅的资料。我先去看看此芯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