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维修-CM6805BSX

楼主(2019-05-03):
今天修一台机,电源不通电,更换下是一个游戏悍将400W,成色较新。又无烧保险,于是决定修一下。检查有5VSB。接通绿线和地不输出电压。拆开原理和平时的电源不太相同,主电路是由CM6805BSX控制的PFC和PWM的控制电路,接通绿线和地。查光耦电压有变化,直接给CM6805BSX的2脚加电压14.7V,正常情况下应该开始工作。但量脚位。除了7和9脚有2V几电压外,其他无电压输出。查下该IC直插9脚资料。很难找到,只有10脚的双插才有。电路又缺乏。大概应该和9脚下的差不多,研究一下,应该不是IC坏,查下电路图。5脚应该是启动脚,要外接300V电压通过1M欧的电阻接入。估计问题在这里,于是检查电路,原1M欧电阻坏了。更换一只上去,正常工作

网友:
厉害,不过修电源练练技术可以,花时间修意义不了,又不贵。

网友A(2023-07-07):
我连续修好了三台,实测到的电压。大家参考一下,待机和正常工作的电压都测了,看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连续修好了三台,实测到的电压。大家参考一下,待机和正常工作的电压都测了,看图片。

9脚连着二个3M电阻,测的时候有点特殊、待机测到0.5V,正常工作测到2点几v左右。又好像测的不怎么准。大家注意这个脚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