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0 板号10315-1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9-05-03):
机型       :戴尔2420  板号:10315-1

客户描述:不充电,自己换了电池还不充电

实测故障:电池装在同型号机器识别不到(电池坏),单电源主板可正常开机,插电源同时装同型号好电池,有时能开并充电有时保护(主板坏)

维修过程:
同时插会保护,先检查保护隔离模块:三个隔离管都是好的,充电芯片所有条件满足并已经输出电平AC_IN#,说明芯片没问题,但还是用24737代换了这充电芯片故障依旧。

发现单电池模式开不了机,再测发现没有待机——再测线性成功输出没有PWM开启信号——最终开启信号S5_ENABLE是EC发出的,再测没有EC待机电压——EC待机来自线性由Q2703转换最终受控于KBC_ON#——KBC_ON#受控于开关信号KBC_PWRBTN#和AC_IN#中的任意一个,图解在下面。
这是一个节能电路,这个电路当插入适配器的时候由AC_IN#控制产生EC待机,EC工作正常输出待机开启;当单电池插入的时候,按开关才会产生待机,并且此信号被EC持续拉低

上面的电路研究完触发之后果然EC待机出来了,PWM的开启也出来了,但是还是没有输出,打了下波形发现3、5V都有动作,但是没有一个输出正常的,然后插上适配器发现主板处于保护状态了,这种奇葩的故障顺手就是一个51125换了上去,电池模式也能成功的开机了。

这里说明主板保护是待机芯片输出异常导致的,但并不是每次都异常,电池模式更频繁一些,故采用电池电路修机……
我就说还缺点什么嘛,来亮机图镇楼:

发帖不易,加分不扣自己分,有分的加上谢谢!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一般充电芯片有关系,换待机芯片真的是一种思路

网友:
51125换之能好,最好丢一边放电影测试,芯片周围电阻阻值你测了没,这种奇葩故障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一般充电芯片有关系,换待机芯片真的是一种思路

先分析再换 ,换只芯片需要两分钟,但这种不稳定的一直有变量分析20分钟也搞不完

网友B:
不稳定的机器有时能搞死人。追查信号也烦人

网友C:
大佬们,萌新看着这图纸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稳定的机器有时能搞死人。追查信号也烦人

有些时候就是一脸闷逼,需要多种思路切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们,萌新看着这图纸一脸懵逼

看个几十张就妥妥的了。继续努力吧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换芯片能好最好了 万一不稳定 那就要麻烦死了

网友E:
确实难修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想去到51125,板子有进水吗,有进水会比较好观察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难修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想去到51125,板子有进水吗,有进水会比较好观察出来

充电芯片那里进水了,待机没进水,要不然这板子会好修很多

网友F:
有图有文字,说明,别人看了觉得思路清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有文字,说明,别人看了觉得思路清晰,赞。。。。。。。

别路过啊,给点分啊兄弟,发帖好费时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个几十张就妥妥的了。继续努力吧

只用pdf软件看?还是要用别的软件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用pdf软件看?还是要用别的软件看呢?

PDF阅读器到处都是啊,随便找一个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DF阅读器到处都是啊,随便找一个就行

我还以为需要专业的软件才可以的呢,有没有那种主板连接电脑,一点主板上,电脑上就会提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需要专业的软件才可以的呢,有没有那种主板连接电脑,一点主板上,电脑上就会提示呢

你这完全没看过图纸啊,去实地培训一下那

网友G:
发帖辛苦。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发帖辛苦。给你加分了。。。。。。。。。。。。。

感谢加分,感谢支持,我会更加努力地

网友H:
这个分析图也是没的说了,教材也不过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分析图也是没的说了,教材也不过如此

哈哈,还有几张图没上,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