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28 通用 bq738

楼主(2019-05-03):
bq728 通用 bq738  hp 240g3上测试通过

网友A:
测试充电这些没有。有些代换了可以用 但是不能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充电这些没有。有些代换了可以用 但是不能充电

充放电测试过了,但是仅限于该机器,其他的没有带换过,各家图纸设计有出入,不能以偏概全

网友:
                                    BQ系列很多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测试过了,但是仅限于该机器,其他的没有带换过,各家图纸设计有出入,不能以偏概全

有道理,换不同型号的芯片确实也要看厂家设计,不是每个机器都适用。

网友(2020-03-13):
查芯片官网,即可知道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