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V1000图纸

楼主(2019-05-03):
小新V1000图纸 版号:NM-A271  rev:1.0

网友A:
有小新V1000的BIOS 吗,亮机快的,刷了几个亮机慢,而且改下BIOS重启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小新V1000的BIOS 吗,亮机快的,刷了几个亮机慢,而且改下BIOS重启就不亮了

尝试 断开显卡    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或者装完系统 跑显卡        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记录下,去电脑端下,怕找不到了,上次修这机没图纸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小新V1000的BIOS 吗,亮机快的,刷了几个亮机慢,而且改下BIOS重启就不亮了

修改一下BIOS的ME不就好了,我可以改,改之后就亮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