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南桥,一定要刷BIOS么?

楼主(2019-05-03):
机了换了南桥一定要刷BIOS么?如果要刷,刷哪儿的,原机备份?还是网上下个?

网友:
不一定要刷 看你换的什么桥     一般AMD的 HM55之前的桥不用刷

网友:
新的桥就要刷是吧?intel的也不刷?如果刷,刷什么?原机备份?

网友:
这个不用刷的,可以测试一下,如果板子启动不了 ,可以尝试刷一下BIOS

网友:
看以前的帖子好的都说换桥要刷BIOS,换好后试试能不能开机,不行就算工厂的BIOS保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