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 纬创11310进WINDOWS滚动条规律性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03):
故障机型 :联想E49
故障现像:无论进WINDOWS还是进PE都是滚动条处接掉电重启。
检测与维修:
前台接修故障机一台报故障进系统 掉电,同事接机维修更换过外配测试,发现确实主板故障引起进系统 掉电,拆机检测。
1.能开机引导,进BIOS试机半小时以上不掉电,初步判断电路电路工作正常,但进系统确掉电,和INTEL的SPEEDSTEP技术引起的掉电重启情况正好相反,手摸散热器温度也不高。

2.检测开关电压正常,SYSRESET#外接无漏电。、、

3.由于是规律性固定位置重启首先判断是EC或者PCH收到了错误的状态信号引起,重点排除了RSMRST#  RTCRST#  LIDSW#均正常,由于是重启故障,所以测试了一下RCIN#发现一点点小异常,发现RCIN#有规律性下拉,如下图
马上换个EC试,,结果故障依旧

4,排除整机电源,发现掉电重启前整块主板上所有的电源都非常平稳,没有明显异常。维修限入死胡同,

5.实在没招了,打开HM7系的DATASHEET查看能引起RESETCauses逐条的排除当查看到第9条时(下图红圈处),发现了新大陆了,哈哈故障浮出水面。。
如图所示,当电源在S0/S1状态下failure,会引起PCHRST#,并且是全局的RESET,发现正好稳合当前的状态,因为故障机重启是先掉电后1MS左右自动开机。确定是符合全局RESET的状态。

6看来故障还是来自电源 ,虽然掉电以前电源没有毛刺但也不一定说明电源带载能力完全正常。打开示波器,对比发现SLP_S3#与S0_PWR_GOOD(EC84脚),同掉退掉,SLP_S3#与RUNPWROK同时退掉,最终在测量到PWR_VCORE_VR_READY1时发现故障,如下图
通道1SLP_S3#通道2PWR_VCORE_VR_READY1至此故障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由于VCOREIMVPPWRGD进系统后VCOE代载能力过弱,引起的机器全局重启。。

7更换2颗故障元件,VT1323SF后,顺利进系统 ,故障解决,更换实物图如下。

网友:
写贴不易,大家给加点分吧,下载分太少了。

网友:
厉害 要是我修不出来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吧     玻璃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了吧     玻璃芯片

有可能是通病,不过我不知道,论坛里搜了一圈也没有人发过。

网友:
thank u very much, it was a great help.

网友:
膜拜大师!

网友:
俩个芯片都是CPU供电的驱动芯片吗?

网友:
进pe 不掉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佩服一遍楼主的英文水平,维修中的高手!“检测开关电压正常,SYSRESET#外接无漏电”这句话真的看不懂了,虽然这是一个通病案例,楼主真用如此专业的技术逻辑给大家分析出来当称之为开发级的维修人才了。另外你这示波器用得可谓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准确精彩!理论性很强。这个玻璃管确实是通病,稍有类似NEC大电容通病!就是碰到这种问题,发现有这种玻璃管,优先考虑。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大师HM7的白皮书能发一封吗,就是你贴子里的datasheet,先谢过

网友:
是CPU电感旁边的吗  这是个通病啊

网友:
这玻璃芯片不好吹。,

网友B:
原来你在这,我抓到你了
看你朋友圈还以为什么呢……

网友:
大神,搞维修多久了(还要凑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在这,我抓到你了
看你朋友圈还以为什么呢……

你是谁啊,我好像不认识你啊。。哪来的朋友圈

网友:
玻璃芯片。不好换

网友C:
HM7系的DATASHEET啊,发我邮箱好不,cjd@kinglaurel.com.cn857699050@qq.com

网友:
这技术 大师级别了 ·

网友:
论坛有你这样的大神没有几个了,太吊了.愿意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这么疑难杂症都修好了。

网友:
信号级维修工程师,厉害的楼主,小白佩服,我就看懂了第一句,后面就看不懂了

网友:
王大神也缺分吖,现在世道不一样了,写这么深的理论估计很多人都看不懂哇

网友:
分析得相当透彻,不知楼主花了多长时间找到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7系的DATASHEET啊,发我邮箱好不,或
我这里有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以前有修到过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要这个DATASHEET,INTEL官网随便下载啊。。。。。。。所有系列想要哪个下载哪个啊

网友:
这大师级别的真是不同凡响,英文水平也相当高。看懂的就是换了玻璃管好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2021-04-04):
是通病吗,

网友:
这是个通病啊

网友(2023-08-17):
技术不错!学习了!能否告知一下,换的这两个是什么元件?

网友:
技术不错!连这么隐秘难修的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太难了

网友:
技术不错!这个故障看着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