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本N1401笔记本如何装系统?

楼主(2019-05-03):
客户拿来一个杂牌笔记本,冠本N1401,按DEL键进的BIOS程序只有启动选项,根本没有其它任何菜单可调,选U盘启动后根本无法启动,提示报错0xc000000f,无法启动,这笔记本跟我们常用的笔记本不一样,拆开根本没有硬盘,全部集成在了一个小板上,有谁知道咋弄吗?

网友:
强制性的启动

网友:
引导不对吧

网友:
装下w10系统

网友:
这种平板都是32位处理器,默认pe是64位所以引导失败。直接下载一个32位镜像写入优盘直接装就行

网友A:
送你一个链接       里面有工具和安装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sA7UHKgvI8npBE3v4gHkA  提取码:wy95

网友:
做一个32位操作系统的启动盘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主板    装好系统的    便宜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送你一个链接       里面有工具和安装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sA7UHKgvI8npBE3v4gHkA  提 ...

谢谢你,由于我没有百度云盘的VIP会员,下载那个最大的系统刷机包下载速度非常慢,20KB/S的下载速度下载一会后直接不给下载了,还有其它渠道可以下载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由于我没有百度云盘的VIP会员,下载那个最大的系统刷机包下载速度非常慢,20KB/S的下载速度下载 ...

联系我QQ:1194157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