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win10的ltsc2019 x86激活方法

楼主(2019-05-03):
有那位大可以教教win10的ltsc2019 x86激活方法吗,平板电脑装了这个系统,死活激活不了

网友:
联网激活呢

网友:
数字联网激活

网友:
有pojie软件但是有毒,不用pojie软件要有人提供注册码才行

网友A:
改kms服务器。搜索win10  bat激活。下载之后看看bat文件有更改主页或者注册表项么   没有就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kms服务器。搜索win10  bat激活。下载之后看看bat文件有更改主页或者注册表项么   没有就以管理员身份运 ...

管理员CMD
slmgr.vbs /upk
slmgr /ipk M7XTQ-FN8P6-TTKYV-9D4CC-J462D
slmgr /skms zh.us.to
slmgr /ato
按这个只能激活X64,X86的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CMD
slmgr.vbs /upk
slmgr /ipk M7XTQ-FN8P6-TTKYV-9D4CC-J462D
slmgr /skms zh.us.to
slmgr / ...

有个bat有十多个服务器循环测试的

网友A:
http://kms.cangshui.net/
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kms.cangshui.net/
试试这个

好的,谢谢,去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