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 严重进水 开机阴阳屏 后置摄像头不能拍照 完美解决.

楼主(2019-05-03):
本人今年25岁,维修笔记本电脑多年,手机行业是近一年多以前入行的但一直没有发手机的帖子之前都是发笔记本电脑的,今天没什么事情发一个,大佬们感觉写的不好或者感觉无技术含量还请多关照 不要喷我!!!

手机型号:iphone 6s plus故障问题:进水 开机阴阳屏 一半亮一半发黑 后置摄像头打不开不能拍照

维修过程:
      顾客急用,于是放下手里的其他的手机,马上来来处理顾客的,拆机发现进水严重,先是断电拆出整个主板,洗板水清洗,发现只有屏线插座附近严重进水,其他地方并不是很严重,清洗 风枪130摄氏度 循环风干,

清洗好后仔细检查屏线插座腐蚀严重,于是用刀片刮去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以为没什么大问题呢,还想这还行150元到手了,装机测试阴阳屏的问题OK了,但是还有其他问题不是这一个,后置摄像头打不开,不能拍照,前置正常,哎,继续拆开检测吧,问题不是清洗清洗就能好的了,不是捡钱的活了。
没办法只能靠技术了赚钱了,打开图iPhone6sp纸跟点位图

机测试供电及信号,还好,问题并没有那么棘手,测试所有阻值跟供电 插座所有阻值常,测供电,发现没有2.85V供电,还好问题不难,看图纸供电脚是芯片U3200第4脚由电感FL3202过来,测试电感没有电,然后打对地阻值无短路,测试前端电压C4127电容电压正常2.85V,这回好修了,直接从C4127飞线到芯片U3200的第四脚相连接的电容,飞线完成安装屏幕开机测试,嗯?还是不好使,不对啊,除了供电没有意外其他阻值正常啊,怎么回事,无奈之下在次检查飞线部分,真的没有问题啊,难道是U3200坏了?不科学啊,拆下来看看,接过拆线一看,我去了,问题在这啊,供电脚主板焊点已经腐蚀掉了,直接飞线到芯片的第四脚供电,

装机测试OK,上板油固定!!!

当时内心喜悦啊,还好这一个多小时没白受累。

最后顾客付款拿走,我发现维修这行业必须有真技术才行,每天靠捡钱的活都能把自己饿死,真是没那么简单啊!偶尔捡一次就可以了,哈哈!!!
大家感觉还可以的话,帮忙加点分,谢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牛b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我和你情况差不多,修笔记本已十多载,去年入行修手机,一年有余,只是平时较忙没时间修手机,看到你的贴子后,我决定要将手机维修也做起来

网友:
直接飞前置2.85供电不是更简单?

网友:
直接找测试点主板3v飞线到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