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联想yoga S1 报错0187.2200.2201 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9-05-04):
故障:接到一台YOGA S1 开机报错 0187 2200  2201 触摸板不能用

版号:LA-A341P
维修结果:刷BIOS 无果  更换F2902 ok

网友:
按esc跳过呢

网友:
厉害了。高手就是好,收钱快

网友A:
触摸板供电跟系列号、机器型号、UUID丢失有关系?

网友:
报错UUID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机子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个电压怎么会导致这个错啊。。。。

网友:
UUID报错和你换的F2902没有关系的

网友:
秒杀的都是高手,楼主最好讲下原理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供电跟系列号、机器型号、UUID丢失有关系?

看描述    楼主先刷的bios    估计没有刷回去才报u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