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110M-DS2风扇转一下停不重启

楼主(2019-05-04):
客户表示中午不行了,就自己拆开擦下内存OK,用了半天,又不行了,第二天我过去带回来一开,握擦,好的,心中暗喜捡到钱了,给客户报价380元,同意修.过一会再开,草泥马,不行,开机又是一开下就风扇停了,不会自已重启,再按开关又转一下,看来不下工夫不行了,想到BIOS比较常见,于是就把两个对换,故障依然,测了CPU和内存是好的,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触发一下量一个电压,没有CPU电压,找个图纸分析分析吧,结果又失望了,基地都没有,估计也是绝版了,叫客户换板,客户不乐意了,说我都跟领导说了可以修现在又修不好,我不好跟领导说了,你再给我修修,妈的,我想我也不是神啊,也没说一定能修好啊,先丢一边,说那就耐心等两天吧,我再努力下看,有别的事先忙了
今天晚上回来还早,于是又拿出了这个板,偶然间发现DAEC14旁边的一个电容烧断,哈哈,这靠技术吃饭是没希望了,还得靠运气,高高兴兴拆了个料装个,一试,涛声依旧,这运气也太不争气了吧,会不会是这一组上下管有问题?干下来吧,还是一样,加焊下CPU芯片,没有变化,没图纸,没资料,也没有同案列,伤神,心有不甘啊,现在生意这么差,能有一个单都得好好把握,
拿着表笔在板上挨着测,有心人天不负,终于找到了元凶,就是COUPON2下面的这个小电阻,一边有3.3V,另一边没电压,表笔一用力,飞不见了,换了个1.23K的电阻,出来电压0.67有点低吧,就是连到COUPON2的G极控制脚,具体控制的是哪些电压也不知道,没图纸,开机不会断电了,但是会重启,再把BIOS调换回来
, 成功点亮,明天准备收钱.
DM_D01和DM_DO2这组MOS管在点亮时仍然是没有电压的,是正常的 有个问题就是,本来想把BIOS用编程器读出来分享给大家,但是我用另一个芯片写入装上却无法开机,BIOS都没法再用,这是什么原因?现在下载分十分紧张,请各位打赏,有好发现继续分享给大家

网友:
修主板380  牛逼

网友A:
这主板买一块也差不多这个价

网友B:
太牛了 膜拜下大佬   修主板80元的路过

网友:
都可以换一块了郁闷了呵呵

网友:
楼主果然是不走寻常路,这价格也确实是可以,这才像技术价,不要几十块钱把技术贱卖 ,就是贱卖自己

网友:
这价格也确实是可以,这才像做技术的,不要几十块钱的搞 ,真是做贱了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买一块也差不多这个价

哥,你是技术的吧?我们不是给客户卖东西,我们是维修,卖的是技术,买块板不用请人安装?不用人工?人工都折腾多少了,那人家做一张工程图几千块,你说那又不用成本,免费做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 膜拜下大佬   修主板80元的路过

此言差矣,咱们花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学来的技术,累积的经验,怎么可以低价,再低客户都会觉得高的,反对低价,我是在深圳,不知道你是在哪里

网友:
以前我在电子城,给同行修板三十,就觉得自己很贱,所以现在基本不做同行单,没事宁愿闲着,价格无上限,技术无价,就看客户觉得你值多少了

网友:
100块修板的路过,膜派一下。。。。

网友:
花的时间也挺多的,不过还是值得的,哈哈

网友C:
我这里100元修板用户就觉得贵了,真羡慕楼主能收这么好的价钱!

网友:
学习下,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我这修板,报价最低80元,最高价150元。

网友:
以后确实应该走高端客户的路线了,维修十片同行的主板都不如修一个高端客户的,我们的技术和价值被低估了!一起来维护我们的技术价值吧,不要再恶意竞争降低价格!

网友:
确实,现在价格都被一些网商搞贱了,伤不起啊!

网友D:
学习学习  楼主厉害  步骤很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  楼主厉害  步骤很清晰  谢谢分享

说不准灌水,你还是在灌水,这明明是靠运气吃饭,却被你夸成了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100元修板用户就觉得贵了,真羡慕楼主能收这么好的价钱!

价格靠自己谈的,我在深圳,不知道你在哪里,原来我报价也是顶多超不过130,给同行都是三十块钱搞,感觉自己好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