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51-80,合盖/睡眠 唤醒花屏维修一个小经验

楼主(2019-05-04):
同行拿过来说使用正常,就是合上盖子再打开就会花屏,不合盖使用一切正常。测试确实如此

中间那个花屏小方块是鼠标箭头,能正常滑动,并没有死机。

之前论坛有看到过帖子说BIOS会导致这种情况,于是先在线刷了官网最新的BIOS,结果一样,然后又拆出来刷上论坛一个淘宝买的秒亮的bios,测试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期间发现在PE界面下合盖再开并不会花屏。于是重新安装WIN7系统(安装版无任何驱动)测试合盖再开已经不会花屏了,但是唤醒时间非常长,好几分钟才能唤醒,这样肯定不行的。

最后装了个win10系统,一切正常。唤醒也不花屏,唤醒速度也秒亮

此机器是6代单U的板子,怀疑是不是cpu里的睡眠/休眠模块出现了问题。发出来给大家看看,要是下次碰到了千万别误杀显卡,先用自己的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原来是什么系统?

网友:
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你最好用官网提供的驱动

网友:
这样故障,维修结果很奇葩,竟然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下次可以注意下

网友:
Dell的遇到两台一模一样问题的,都是重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A:
所有都是从简到繁的,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是装系统,然后再拆机维修。一开始就拆机了,时间就花费了不是

网友:
也就是说是系统的问题,估计跟驱动有关,谢谢分享!

网友:
系统不行?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驱动的问题       到官网下载安装

网友:
原来是什么系统,下次真得注意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打官方驱动?

网友:
这跟驱动有关系了,要是我有可能拆机检查了。

网友:
经验啊 哈哈 学到了 以前一次都没碰到过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比较奇葩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很少碰到这种问题  确实很难判断出来

网友:
估计是驱动版本不对

网友B:
现在混分都这样操作了么

网友:
维修电脑真是什么问题都能遇到,楼主很厉害经验分享给大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混分都这样操作了么

学术讨论,是学术讨论,维修人的事怎么能说是混分呢。我还有三张图片,bios图纸没上传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多 LID 坏的  键盘不能用 休眠启动不起来  掉电  最后直接把LID芯片取下来  好了

网友(2019-08-04):
引用 网友A:
所有都是从简到繁的,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是装系统,然后再拆机维修。一开始就拆机了,时间就花费了不是

这也是没办法的,惯性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