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9-05-04):
一个DELL N4110拿来的时候是有时能开机,正常用,但是第二天又开不了,拆机,没发现进水,裸板不开机,没有待机电压,待机芯片RT8206B,量7脚没有5V线性输出,3V 5V电感处阻值正常,于是换RT8206B,现量有待机了,按开关,正常点亮,此机修复。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这机器估计还会回来的,应该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我修到过这种现象应该是5V上官的问题

网友A:
坐等返修
恋情2014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这里一台也是换芯片开几次就不行了和原来故障一样,没有35v,有时也有
详情

网友:
这个难说,每台机器的情况不见得一样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路过看热闹

网友: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做个标记 看客户回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返修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我这里一台也是换芯片开几次就不行了和原来故障一样,没有35v,有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