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 28分钟掉电问题

楼主(2019-05-04):
一台宏基的笔记本,E1-472G 四代I5,上家换了赛扬的CPU,现在的问题是28分钟左右准时掉电,刷了官网的BIOS还是一样,
求助下。

网友:
估计还是CPU的问题,以前碰到过一次,换U好了

网友:
bios 微码 或者是me 不能正确识别cpu

网友:
换回以前的CPU型号试试

网友:
ME有问题吧

网友:
官网分出来的BIOS,带纯净的ME

网友:
28分钟,准时掉电。我曾经修过一台联想。30分钟准时掉电。分毫不差。最后的问题查出来是南桥的BIOS 芯片到桥之间的线路断线了。如果你这台换过芯片。可能是芯片没焊好。处理的话。先刷纯净ME 的BIOS 。看看好没好。没好加焊CPU。

网友:
又是ME和bios

网友:
估计还是CPU

网友:
28分钟准时掉电 可以修改以下BIOS 试试  要是要是还是不行  还是CPU问题  换个一样的型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