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 秒杀 跑码C1 不过内存

楼主(2019-05-04):
ga-78lmt-s2  跑码到C1上不上内存一样,换了内存一样,刚开始以为是BIOS,看技嘉BIOS出问题,刚想找BIOS,后测试一下内存条件118 238 236 脚条件,测到238脚电压只有1.5V 别的都是3.3V 看来是条件不正常,也不用刷BIOS,懒得跑线,看网上有图,下了一下,直接搜DU3 看来是你的 ,凭感觉应该是这种8脚的, 于时找了一会,在CPU管理芯片旁边 直接拆掉

,上电测试电压正常,上内存跑码到亮机OK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还好有图纸哈!!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已经修了不知道多少

网友:
这个板 只要腐蚀了肯定这里会出问题的,长期在风扇的灰尘下,想不出问题都难啊。
它不出问题,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厉害  步骤很清晰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