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OEM主板黑屏放电BIOS不清零

楼主(2019-05-04):
做系统时选了uefi only,pcie模式也选了uefi。重启后黑屏,显示器无信号。主板开机滴滴正常,键盘灯正常,键盘3键能热重启。

网友:
扣电池,短接正负极,扣电池放了一晚上,早上开机还是黑。
PS
改uefi 模式之前是正常用的。

网友A:
那就刷刷bios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刷刷bios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OEM主板,没有BIOS文件。

网友:
怎么办啊?这个OEM主板,没有BIOS文件,能取下BIOS芯片刷吗?

网友:
求师傅们给指条明路啊

网友B:
道路就在脚下,拿到大街上电脑店,很快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路就在脚下,拿到大街上电脑店,很快就搞定。

我们这电脑店都是吃货,就会排除法换件,真要是技术问题他们直接甩一句“修不了”。

网友:
电脑店修不成啊,师傅在哪里?或者我打过去给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