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中间有点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04):
看图,自己老家的电视,之前是上下有点暗,拆开看一下后,变成中间变暗了。我只会修电脑主板,不会电视,求修电视的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
这个要开屏 应该是背光灯条坏了!!

网友:
灯条有损坏的,..........................

网友A:
之前是开始开启的时候好的,放个半小时就变暗,现在是开启就变暗了。这个自己好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开始开启的时候好的,放个半小时就变暗,现在是开启就变暗了。这个自己好修吗?

需要开屏。要吸盘,要仔细。推荐b站搜鄂东老男孩看看他的视频

网友:
为啥我看着像是背光板导光板之类的没装好

网友:
背光坏了,毫无疑问。

网友:
有一个灯条上的几个灯株坏掉了,要拆屏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开屏。要吸盘,要仔细。推荐b站搜鄂东老男孩看看他的视频

老男孩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