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 VER1.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9-05-04):
技嘉B75M-D2V VER1.1 不上电,同行的机器,说换了电源一样,拿过来,拆下来裸板一样,看开关针有3.3V,短接没有反应,放电也是,强行开机,不显示,看来不是绿线断的问题。于时搜了一下这板不上电的案例,真的有不少,都是没有3VDUAL出来,我也测了一个Q61强真没有出来,有些直接短接Q58 DS两脚,让其也电压,我也试了没有还是没有反应,有些是修更前的,拆D7 这些,,我拆掉了,这电压已经出来,但还是一样,触发没有反应,后测试到RSMRST这个不正常也不会出电压 ,  看测试也是没有,把电压弄出来,这个RSMRST也强行搞出来,还是不上电,晶振也正常,看来应该都不是这样问题,这两个都不正常,应该是前面那里不正常,引起后面不正常。。。。后面搜到这个是 这个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54602-1-1.html所说 DEPSLP没有电压所以管子导通拉低了5VL_EN,发现-DEPSLP是桥发出的,那么就看看桥要发出这个-DEPSLP需要什么条件,根据B75时序桥得到3VDUAL之后就会发出PCH_DPOWOK,然后才会发出-DEPSLP  看来也是要查这个问题了,后下载了这板号的图纸,也去搜这个信号,但不知道是那个是Q39 测试到这个
下又下载这板号的位置图,在晶振上面 这里

短接R267这个电阻,之后风扇会自动上电,看来有戏,之后点开关针,上电有显示,看来之后用表去测其电阻为8.2K左右,应该正常的,一边是3.3V 另一边为0看来是把这个Q39拉低,看电路图还有一个Q41 就是在Q39旁边的测量,Q41 2脚为0.6V,3脚为5V 怎么不拉低,看来就是它了,直接短接这3和1脚,
可以正常触发

就是这个Q41管子有问题,导致后面的电路电压不正常,因为修B75的主板不上电比较少,都是修H61 b75这些板上电断电比较多。

网友:
经验不错,比较细心的维修,值得收藏!

网友:
技术贴,学习学习,收藏了,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修过技嘉很多板H77 Z77都是开关附近的6脚管问题 通病 自动上电 或者不上电

网友:
专业的大师级维修啊,我这样的新手就够呛了,不过这维修过程非常有价值,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