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触摸

楼主(2019-05-04):
+-5.7,6.0,3.6电压都有,通路也都有,就白触摸该死得5.1怎么都没有,触摸升压换了三个了,如图所示,按道理5.1从U1502A1脚出来就有,大神指点指点,没有思路了,先把5.1搞出来,再搞白触摸黑触摸,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闪白条吗

网友:
不闪,应该不是M1虚焊

网友:
量下白触摸板底阻值

网友:
阻值正常,通路正常

网友:
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我有同类问题想请教一下

网友:
白触摸没工作没有5.1

网友:
5.1没有就是CPU到白触摸断线了,打白触摸板底值

网友(2019-07-01):
白触摸跟CPU的信号交流没有完成前是没有5.1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