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卡logo 刷bios 不管用

楼主(2019-05-04):
有时卡logo,有时cmos报错,coms电池已经更换,提示按f1继续,但是键盘和外接键盘都不管用。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吗,或者给我一个确定能亮的bios也行。

网友:
论坛应该有备份好的 你可以找找

网友:
coms报错先查RTC

网友:
会不会还是其他的问题  啊

网友:
键盘受控于ec吧

网友:
卡LOGO 都是外设引起的,查外设,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RTC电路和桥要检查下,,,,,,,,

网友A:
BIOS 可能性是有。先去掉外设,没变化。先刷BIOS 再说。

网友:
但usb受控于南桥啊································

网友:
先把外设全拔了看看还不行直接淘宝买原厂bios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可能性是有。先去掉外设,没变化。先刷BIOS 再说。

刷了很多,都开不了机...........

网友A:
检测一下USB 电路有短路没。USB 接口是否完好。基本是可以确认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USB 电路有短路没。USB 接口是否完好。基本是可以确认桥坏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先焊一下桥试试再说

网友:
已经确认是南桥损坏,换了一个南桥,解决了

网友:
RTC 查一下咯  再要么可能是SB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