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Pro 2 10.5背光异常

楼主(2019-05-04):
已解决

网友:
有灯珠没亮,

网友A:
找点位打下灯控电路阻值如何,如果是一样的话可能就屏的背光问题了,注意看一下屏的排线是否有断线。

网友B:
有一组背光没亮,查一下那个升压二极管。屏线没接好,有可能烧掉了。

网友C:
你解ID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点位打下灯控电路阻值如何,如果是一样的话可能就屏的背光问题了,注意看一下屏的排线是否有断线。

屏没问题,板子上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组背光没亮,查一下那个升压二极管。屏线没接好,有可能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点位打下灯控电路阻值如何,如果是一样的话可能就屏的背光问题了,注意看一下屏的排线是否有断线。

板子问题,阻值需要对比,也没有什么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解ID碰到什么地方了?

常规操作,应该是烧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组背光没亮,查一下那个升压二极管。屏线没接好,有可能烧掉了。

嗯 待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组背光没亮,查一下那个升压二极管。屏线没接好,有可能烧掉了。

二极管都查了 都有电压 无奈了

网友D:
                      换个电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感就好了

电感都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或升压二极管 出问题了  没把电池断开 好多都烧 特别是12.9 pro的

二极管电压输出都正常,该短接电感也都短了,没招了。

网友:
        短接有个屁用呀, 他要升压起来

网友F:
这是温度过高背光被烤到了,换背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温度过高背光被烤到了,换背光就好了

什么玩意哦 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