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 5V升15压V分析,820-00045,附图纸

楼主(2019-05-04):
苹果A1534  5V升压15V分析820-00045

最近修了几台苹果12寸的笔记本,主板都是820-00045接口附近进水的机器。

仔细研究了下,这里就简单的说下。本人小白,修的机器不多,如果有不妥当之处,还请各位大大指正。

由于原理图点位图的元器件较多,我这里就用手工画画代替原理图和点位图了,最后附了原理图和点位图的下载,大家如果需要,自取。

这个主板仍旧和A170X主板一样,TYPE-C供电,虽然用的芯片略有不同,但是仍旧先出5V,然后等一切准备好之后,再出15供电;仍旧是通过I2C通讯协议总线通讯调节。我今天刚知道I2C通讯总线是飞利浦公司提出来的。

废话少说,继续我的理解。

1.第一先出产生I2C芯片的供电电压

2.第二I2C总线和适配器通讯

3.第三适配器调节15V输入电脑

这个机器和A1466、A1502、A1707、1706、1708都不一样。我闹明白花了不少时间。

1.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管怎么着应该先出PP3V3_G3H,就是A1466主板里面的PP3V42_G3H电压(我第一个学习的主板就是A1466的820-3437-A,所以我就往里面套,原理都一样),这点和A1466、A1502不同,之前的机器这个电压是单独的芯片产生,这个主板是集成在ISL95530里面的。

2.接口J4700的I2C数据总线PP5V1_S4SW_CC2和PP5V1_S4SW_CC1在60页变换名称为E85_CC1和E85_CC2

E85_CC1和E85_CC2产生来自己芯片U4700,供电来自U7100的PP3V3_G3H,当适配器接到E85CC1和E85CC2的信号后,适配器继续输入15V的电压

具体过程,我用文字描述吧,里面的过程,我一一查了下,过程还是很复杂的。
J4700的6号脚,经过保险丝F4700和Q4750得到电压5V电压PPDCIN_G3H

PPDCIN_G3H=5V到达U7100  ISL95530的输入脚P_IN,我查了下,这5V进入之后,P_IN和ACIN都得到电压了,这一步产生了好几个动作产生了电压PP3V3_G3H,此电压再次进入ISL95530,输出PP3V3R3V0_AON,此电压给U4700供电,还给U4650和U4600提供供电和复位信号;
PP3V3_G3H还给U7850提供使能信号,如果PP3V3_G3H和PP3V3R3V0_AON供电的电路出现问题,也会影响5V升压20V问题;
还产生线性电压CHGR_LDO_P5V0,此电电压供电到ISL95530内部;
具体截图我就不截图了,原理图放在下面了,大家自取去研究吧。我就不写了,感觉可能越写越多,我现在也是很多地方没法明白

下面是原理图和点位图

网友A:
用了积分,下下来有时间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积分,下下来有时间再研究研究吧。

谢谢......大家一起努力进步,我也刚刚接触电脑主板维修,路还有很长~~~~加油加油

网友: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终于找到了,前几天还一直在找这样的案例呢   谢谢维修师傅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还没有286电脑时就有了I2C总线了??记不清了,应该是这样,1994年286才学习上,之前的彩电就有I2C了吧。。

网友B:
这写的不错,赞一个,看来你的课没白上,电脑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写的不错,赞一个,看来你的课没白上,电脑给你加分

谢谢老板,继续学习,看到你的帖子和主题数,我发现我自己还得努力,现在已经落后了,不能再懒惰了~~~

网友C:
苹果电脑电路图看得太伤脑筋,特别是上电时序。

网友D:
学习了。TYPE-C 的我还没修过,发帖辛苦已经加分了

网友:
I2C跟typec的CC可不一样

网友:
CC是单线数据传输的,CC1或CC2有一端接地,另一端传输数据,芯片内部时钟。
I2C则clk,data双线传输,缺一不可。

网友E:
CC1跟CC2接地取决于电源头,正插反插。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1跟CC2接地取决于电源头,正插反插。

被你这么一说,我好像真的是理解错了,现在越来越发现,我应该买个示波器了,这样就可以直接验证了~~~~~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TYPE-C 的我还没修过,发帖辛苦已经加分了

TYPE-C  A1534的机器和A1708\A1706\A1707的机器还不一样,芯片用的还不同,原理懂了啥都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电脑电路图看得太伤脑筋,特别是上电时序。

上电时序搞明白了,就容易懂了~~~黄老师出的书还是很赞的

网友F:
这个可以这机器修过几台,都是进水的哦,

网友G: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这机器修过几台,都是进水的哦,

嗯嗯,只有多修机器才能进步,还能赚到钱,大伙都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嗯嗯嗯嗯~~~~谢谢烙铁回复,看你的主题,你也是个大神啊~~~~

网友H:
其实和A1706后面的机型原理差不多,保护隔离变得更加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和A1706后面的机型原理差不多,保护隔离变得更加难修了

我最近修了几个,上电时序搞的差不多了,还得继续研究研究哈~~~~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367-1-1.html     新款苹果笔记本USB-C接口上电时序总结  我又写了一篇,记得给加个分~~~~

网友I:
是升到20V,不是15V哦

网友J:
这个机器最近遇到了  下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升到20V,不是15V哦

A1534的确实是15V哦,不是20V哦。A1708之后的才是20V哦。我也写了一篇,希望老铁加个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36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最近遇到了  下载研究研究

恩,希望对你有帮助,我写了另外一篇A1708之后的机器5V升20V的时序分析,希望老铁来加个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367-1-1.html

网友:
这个是15年的还是16款的

网友:
前几天还一直在找这样的案例呢   谢谢维修师傅

网友:
技术贴,图纸是个好东西呀。楼主好厉害

网友(2019-08-08):
刚好修到相同的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帖子确实写的很不错,加分

网友:
楼主这解释简单明了 一看就懂

网友:
下载不了啦 ,赚分下图

网友:
谢谢支持哈~~~刚看到你们的回复~回晚了,抱歉哈

网友:
我看了三次还是不太明白呀

网友(2019-11-24):
SYSCLK_CLK12M_SMC和SMC_CLK12M_EN这两个信号用示波器也根本测不到,楼主怎么判断发出没发出的

网友:
遇到一个机器,没有PP3V3_G3H。。。acin,p_in和vddp都是正常的。。。不知道哪个是开启信号?芯片换过一个

网友(2020-03-05):
用了积分,下下来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0-09-09):
還是得好好研究才能懂啊~

网友(2021-02-25):
我的板通电瞬间主供电8v出来 立马就掉0点几V了  要查什么位置啊   瞬间也能测得到待机3、5v

网友(2023-08-03):
大致上就是  适配器先出5V     经过TYPE芯片跟充放电芯片产生12V左右的公共点,继续向前跟EC(T2) 通讯完成之后回头再去告诉适配器这条路都OK了,通知适配器发出20V 完成升压!!!!

网友:
你的理解很到位,能分享出来给我们就是牛。

网友(2023-10-10):
正好修到一块1534 2015,感谢楼主。

网友(2023-12-26):
感謝分享,有一台不開機了,需要研究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最好发个时序

网友(2024-03-15):
6666啊,找好久了终于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