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85-HD3 REV:2.0 不复位 维修一例!!!~~~

楼主(2019-05-04):
版号:技嘉 GA-B85-HD3  REV:2.0
故障:主供电正常 不复位

整图:

检修过程:
      上检测台检测卡显示不复位, 测各大主供电 正常。
无VRMPG 也无IO的 PWROK1  先 PWROK1
修过IO VIN检测故障 会导致掉电和不出IO PG (PWROK1)
测 IO VIN检测  都2V  正常
打下 IO 61脚 PWROK 对地阻值  0.021  过低
这么大的板  不修好 觉得都是浪费,就换个IO 吧。
更换好IO  故障一样。。。。
这就奇怪了。难道桥挂了 ????

拆掉OR3  重新打阻值  IO 端还是0.021    桥端 0.750(正常)
心想  刚换了IO  不应该IO 问题了吧
  难道IO 61脚 常态是接地的  PWROK 起来时是 断开接地的?
只能这样设想。这么一来  PWROK不出 原因还是条件不足。

测OQ3  IT_AVCC  0V  不正常。正常3.3V。。。我勒个去 这个不正常却把IO给换了。。。。

拆掉OBC10  IT_AVCC  还是0V  。。。。。。

测OR49 焊盘  竟然还是0V  我去 断线。。。。。。。。。。。
翻开 背面 一看 。。。。

VCC3 断线 这么明显 都没看
这线断掉 肯定不是 自然断的。
把拆下来的OBC10 测量下  果然短路。

补好线 补好电容

开机测试,一路跑码  正常点亮!!!

维修结束。

故障点:OBC10 短路  导致去IT_AVCC的VCC3.3V  背面断线。
小结:本来可以秒杀的  不够细心。

网友(点评):
想知道拿什么线去补的

网友:
帖子发不出去?????

网友:
学习下,看来维修还是要心细。。。。。。

网友:
有理论分析还是被找到了原因嘛。

网友A:
这个信号干嘛的   供电吗      没有供电还能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干嘛的   供电吗      没有供电还能触发

这个供电 应该不是负责触发模块的

网友:
细心点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 应该不是负责触发模块的

VCC3就是触发以后才会产生的

网友: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同样适用于维修啊。

网友:
加个好友,下次有机会还有问题能请教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对症下药,666,,,,,,,,,,,

网友:
虽然是断线,但是楼主分析的很清晰,信号抓的准确,是小白的福利贴。

网友:
思路清晰 好老师

网友:
分析很详细

网友C:
手上一块,什么都正常,固定跑1519  没脾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一块,什么都正常,固定跑1519  没脾气了

是诊断卡代码1519吧,重点查内存,再查CPU,可能是系统存储器损坏,有可能是:内存,CPU(缓存部分)主板芯片组等损坏。

网友:
断线啊 , 以后修机不能省事,要好好观察啊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好东西,细心点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技术精湛啊,学习了,厉害,我都不知道怎么称赞

网友:
IT_AVCC是给啥供电的

网友:
是断线,楼主分析的很清晰,信号抓的准确,我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学习了
有理论分析修机能省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还是得注意观察,拿到板子先看清楚有没有掉件腐蚀断线,没问题再开动。

网友:
这个现象故障我有修过一片。当时是个场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