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IPAD硬解ID详细基础篇

楼主(2019-05-04):
关于苹果IPAD硬解ID详细基础篇

给大哥写的文章让他看看。顺便也给小白师傅们扫盲

1.首先拿到带账号锁的pad。首先检查外观,看看外屏或者中框是否变型,给客户报拆机风险。

2.需要加热分离台或者其他顺手加热设备拆机

现在一体屏也就Mini4 pad6 具体是一体屏幕还是内外分离的屏幕可以去淘宝搜一下就能找到。我记得就这两款是一体的。这样的好拆。内外屏分离的pad拆机慢点拆 新手很容易拆坏排线。可以去某宝看看外屏的排线在哪。多拆坏几次就能记住了。推荐用飞鹰刀片加塑料名片比较保险。

3.拆机完成之后,强烈建议把主板拆出来,而不是尾插还连在机壳上要整个拿出来方便后续操作。大神请无视。

4.此主板为插卡版air2接下来是插卡版的硬解方式。WIFI版解锁方式请直接从第8步开始操作.

5.因为硬盘在CPU边上,所以一定要对CPU做好隔热处理。因为pad胶比手机的胶要硬3倍以上。所以吹的时候要比手机拆硬盘的时候长很多。

6.接下来打开我们的鑫智造维修查询系统

找到pad硬解ID说明

里面会有相对应的改电阻方式。我的是air2 所以找pad6的改电阻方式。

吧这里用锡连起来就可以了。

7.开始拆wifi所有苹果插卡版的pad。一定要更换wifi版的wifi 。要不然解完是没有wifi的。一定要注意。淘宝自行购买 原来就是wifi版的无视这一步。

8.开始拆硬盘剪掉多余的屏蔽罩。一会我们下刀比较方便。旋风330吹硬盘(我本人在山东请按照当地温度自行调整)取下硬盘。除胶,清理焊盘。拆装带胶IC自行学习在这里不过多强调。

9.打开你的硬盘测试架,我这里用的是东震二代,其他家的测试架自行操作。

写完之后点写硬盘信息_保留底层_保留分区(适用于ipad系列解ID锁)

这三码是需要去淘宝自行购买10-50价格不等。就搜pad序列号就出来了。

10.写好之后旋风330度装回硬盘。装回主板爱思联机提示dfu模式。一键刷机等开机。

IPad硬解ID维修到此结束。

此教程适用于苹果平板所有系列。细节方面请亲们酌情处理。

注:解完ID一定要迅速登录一个自己的账号。而且尽量不要还原。防止跳码的存在。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89.html

网友:
发点技术贴,飞儿。

网友:
我这个排版不行。。里面的照片跟红字标注都没有了。我找编辑部问问

网友:
技术贴技术贴技术贴.......................

网友:
为何不软解

网友:
                                    这个难度挺大的。

网友:
7.开始拆wifi。所有苹果插卡版的pad。一定要更换wifi版的wifi 。要不然解完是没有wifi的。一定要注意。淘宝自行购买 原来就是wifi版的无视这一步。
曾经解过一个插卡版的,只要写好对应的序列号及WIFI 及蓝牙地址刷完机就好了。
这个必要更换有待考证。

网友:
帖子里有图吗 咋没看到

网友:
666   很不错的技术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19-06-08):
WiFi  蓝牙  序列号

网友:
我短接完。换了0251的Wi-Fi。但是还是收不到Wi-Fi信号。我的是拆机的Wi-Fi版。可以使用吗?:ku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