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40 7声报警维修记录

楼主(2019-05-05):
DELL N4040 7声报警没显示 BGA ATI不行 加焊SB OK

网友:
BGA 纸不撕的吗

网友:
看来这是虚焊导致的啊,估计物主平时比较暴力,

网友:
7声响还会想到南桥 厉害。 修好就行

网友:
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显卡坏的

网友:
刚好 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焊桥 也亮了

网友:
7声一般是北桥的问题 你这个是一体桥也算吧 。之前遇到过一个奇葩dell七声 是cpu 集显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主板看上去好脏啊!全是焊油 建议楼主修完主板 清洁一下